四轴无人机的悬停模式和定点模式一样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7-31):
四轴无人机的悬停模式和定点模式一样吗,有什么区别

网友:
好像悬停会漂,GPS定点不会漂。嗯。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悬停就是定点

网友:
定点有两种,区别是有无气压计参与。一种效果是钉钉子,另一种是平面上定点,但不定高

网友:
悬停用不到气压,GPS。定点就要用到GPS来定心悬停

网友:
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

网友:
应该是不一样啊

网友:
定点就像停在那里,悬停会小幅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