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50 Pro

楼主(2018-07-31):
开机后左红灯闪烁,之后四个黄灯转向灯也开始闪烁,且伴随蜂鸣,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哇~

网友A:
这是对码失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对码失败了吧?

应该是,但是重启了好几次都没有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但是重启了好几次都没有哇

你问下华科尔的售后吧。对码失败有时候重启也没用,我之前一台华科尔110被我cleanflight里数据调错了就不能对码了,参数恢复一遍才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下华科尔的售后吧。对码失败有时候重启也没用,我之前一台华科尔110被我cleanflight里数据调错了就不 ...

谢谢大佬

网友:
仔细检测一下,也许电源板断裂

网友(2018-09-21):
瞅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