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车装pix

楼主(2018-08-01):
有大神做过吗   真难搞

网友:
apm巡航车固件

网友A:
不是已经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已经好了吗

没有   太难搞了   我研究好久了

网友B:
我想问下 坦克和车用飞控有啥用

网友C:
帮老乡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老乡顶起来

感谢老铁,今晚成功一小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 坦克和车用飞控有啥用

坦克需要差速转向  两个电调  需要混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老铁,今晚成功一小半了

分享一下你的过程好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下你的过程好吗,谢谢

尽力搞好   搞成功就发教程    成功几率不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力搞好   搞成功就发教程    成功几率不大啊

期待中。。。。。。。。。。。。。。

网友C:
彻底不玩固定翼了吗

网友:
震动是个大问题呀

网友:
发个跑起来的视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彻底不玩固定翼了吗

有点禁飞   不敢乱搞  不然别人没法飞了

网友E:
楼主,我也想给我攀爬车装个PIX,需要注意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也想给我攀爬车装个PIX,需要注意什么吗

直接刷小车固件1通方向3通油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接刷小车固件1通方向3通油门

谢谢,我还以为随便pix固件就行呢,这个固件有下载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还以为随便pix固件就行呢,这个固件有下载地址吗

Mp地面站直接下载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今天坦克混控应该是调好了吧,自动航点可以走线了  虽然是乱走但是基本可以差速转向掉头了,行走方向和飞控相反很是头疼

楼主:
失败了  小车一直不走航线 扔在一个方向就朝着走    搞懵了

网友:
感觉差速驱动的底盘需要码盘,然后还需要各种传感器,毕竟地面比空中复杂太多了

网友:
似乎在frysky群里看到过视频 没玩过车帮顶

网友:
应该是用有刷电调 外加驱动器吧,apm固件不清楚支持这种差速转向的不

网友:
你的小车没有弄混控吗,那要看小车在纯手动模式下是否正常,假如手动正常,而航线只走直线的话,你就要在地面站看看1通道转向通道是否有信号输出,感觉你的小车1通道定义不对,坦克车方向全反的话是混控弄错了  混控数值正负也有影响的

网友:
来个佩恩双路双向混控电调,就很简单。   手机都可以玩

网友(2018-09-13):
引用 楼主:
今天坦克混控应该是调好了吧,自动航点可以走线了  虽然是乱走但是基本可以差速转向掉头了,行走方向和飞控 ...

搞好了没有啊?我也在搞。

网友:
好厉害啊!好厉害啊!

网友:
朋友搞的怎么样?

网友:
我这几天也入了PIX,正想用小车来测试下稳定性,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8-10-23):
楼主,做得很好了,要是能够分享一些制作,调试的经验,那就好了,为你点赞

网友(2019-12-16):
请问楼主能分享一下设置过程么  可以加你吗  qq786311346

网友(2023-03-30):
这个差速怎么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