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六轴如何搭载微单相机

楼主(2018-08-01):
搭载什么样的微单相机比较好 还有用什么样的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

交流交流

网友B:
佳能索尼或者尼康的都可以,只要有1/4英寸的接口就可以,云 台在淘宝上搜  无人机微单云台                   三轴无刷云台就行

网友:
可以用红外线控制快门。但要小心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佳能索尼或者尼康的都可以,只要有1/4英寸的接口就可以,云 台在淘宝上搜  无人机微单云台                 ...

如何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佳能索尼或者尼康的都可以,只要有1/4英寸的接口就可以,云 台在淘宝上搜  无人机微单云台                 ...

相机的如何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机的如何控制

相机占用遥控器一个通道,通道接一个继电器,和微单快门线连起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