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一键返航和悬停是要各占一个遥控器通道的吗??

楼主(2018-08-01):
apm的一键返航和悬停是要各占一个遥控器通道的吗??(想挑个适合的遥控器)给点建议~

楼主:
没人嘛,,自己顶~

网友A:
看泡泡老师教程,遥控器设置6当开关,设定飞行模式,遥控器有一个3挡一个2挡的普通遥控器就可以用

网友:
如果将来玩档次高一点就选高档次遥控器,一次到位会更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泡泡老师教程,遥控器设置6当开关,设定飞行模式,遥控器有一个3挡一个2挡的普通遥控器就可以用 ...

就是说,一个四轴,装了两轴云台,然后加上一键返航和一键悬停功能,那么遥控器需要需要多少通道

网友B:
总共要用到6个通道,加上你的云台的话就是7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共要用到6个通道,加上你的云台的话就是7通道

好的,Thanks♪(・ω・)ノ,天地飞9应该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Thanks♪(・ω・)ノ,天地飞9应该没问题吗?

水水的

楼主:
那觉得哪种遥控器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觉得哪种遥控器好呢。。

天9其实够用了,我现在就是用天9

网友C:
apm飞行模式的切换只占用一个两段开关一个三段开关,遥控器最好一步到位,当然要考虑自己的经济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飞行模式的切换只占用一个两段开关一个三段开关,遥控器最好一步到位,当然要考虑自己的经济条件。

Thanks♪(・ω・)ノ

网友:
如果占用一个通道就好了 ,两个开关一个通道 搞得我头晕

网友:
好像不用

网友(2018-09-10):
我也不住道

网友:
在地面站里设置用那个3段位开关一个通道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