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osd调参,参数无法保存。

楼主(2018-08-02):
飞控:大力f405
固件:bf3.4
图传:熊猫vt5804

网友A:
是不能保存,还是保存上了但是眼镜中没有。如果是眼镜中没有摄像头制式问题,,osd页面也可以切换图传输出制式,实在不行用摄像头调参板切换,能解决。我也遇到过!另外osd参数不要靠在四角,隔一段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能保存,还是保存上了但是眼镜中没有。如果是眼镜中没有摄像头制式问题,,osd页面也可以切换图传输出 ...

调参界面是可以的,最后一步set-yes,图传频率并没有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参界面是可以的,最后一步set-yes,图传频率并没有变

哦,这问题哟也遇见过,现在都还没解决。和你一摸一样的问题

网友B:
是地面站第二选项的最下面最右侧的选项没有选,看你是什么协议的图传,肥鲨的就选肥鲨协议,黑羊的要选上黑羊协议才行,不然osd里面你改了设置,但是是保存不了的!

网友(2019-06-25):
引用 网友B:
是地面站第二选项的最下面最右侧的选项没有选,看你是什么协议的图传,肥鲨的就选肥鲨协议,黑羊的要选上黑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协议是对的,频率频点都能改,但是功率改了之后他又会自动跳回来

网友:
我同样的问题,直接把线剪了,还是按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