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车

楼主(2018-08-02):
遥控车的加减速是靠什么芯片实现的呀,和飞控控制电机的加减速一样嘛

网友:
如果从模型的角度说就是电调啊,飞控本身也不能控制电机转速也是靠电调啊。

从电路角度说就是单片机和mos管

网友:
电调啊 靠你遥控控制加减速呗

网友:
电调控制快慢,最简单了,不用控制姿态,因为车在地上跑,不会从天上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