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求一个单片机自动延时程序

楼主(2018-08-03):
想自己做一个小鸡孵化器,其它方面基本构成,现在想增加个自动翻蛋  打算用stc11f04芯片或者(15w104)也行.经过三级管放大电路驱动3-5v电机  要求程序每半小时让电机转动2分钟自动循环,有哪位编程哥愿意帮下忙吗,有diy精神,可是不会写程序,
现在这是12v电瓶或者电源供电,用温控器控制半导体发热到设定温度,然后单片机控制小电机把里面的蛋进行翻滚让其均匀受热,直到破蛋而出!思路有了程序不会写,,是个麻烦事,,有哪位哥愿意帮个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rduino写吧,定义一个引脚输出控制信号,然后外接继电器,再接有刷电机的电调,最后到电机,程序不难{:1 ...

网友:
这也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只有stc的 你那方法又是电调加上去  都可以买成品了

DIY从来不是为了省钱,你自己又没基础,既然有stc好好学学单片机,51其实也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只有stc的 你那方法又是电调加上去  都可以买成品了

你想用三极管什么都可以呀,这个电调指的是电机的驱动电路

楼主:
谢谢哥们们的帮助

楼主:
程序到手了

楼主:
现在实验中,,太感谢了

网友:
有想法 期待成品

网友C:
你用的什么温控?104w是没有adc的,要用数字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温控?104w是没有adc的,要用数字式的

温控器是淘宝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