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斯凯x9d怎样连接凤凰模拟器

楼主(2018-08-03):
睿斯凯x9d怎样连接凤凰模拟器,线和狗我都有,谢谢

网友(2021-06-12):
凤凰必须要加密狗

网友A(2018-08-03):
然后呢?飞穿越?
直接USB线连不就完了

网友B:
能用的话直接连,加密狗对于x9d是不需要的,我有个连liftoff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飞穿越?
直接USB线连不就完了

用凤凰的估计飞固定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密狗

你应该都不知道x9d根本没法插到加密狗上吧

网友:
音频线就可以,都行

楼主:
我以前飞固定翼,是音频线和狗插在我其它遥控器上用的,我新买的x9d p没明白怎样接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的话直接连,加密狗对于x9d是不需要的,我有个连liftoff的帖子

其他人介绍说有drl模拟器,想问下drl和liftoff这两个模拟器,那个和真机手感最接近,我玩穿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人介绍说有drl模拟器,想问下drl和liftoff这两个模拟器,那个和真机手感最接近,我玩穿越机 ...

没用过drl,不过感觉liftoff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D:
frsky用USB接电脑就可以,不需要加密狗
模拟器liftoff仿真一点,DRL做的花哨,但看反馈说太假了

楼主:
谢谢以上模友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都不知道x9d根本没法插到加密狗上吧

论坛有无线连接加密狗的制作方法,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无线连接加密狗的制作方法,可以参考下

哦哦,那受教了,因为我以前用x9d都是直连,所以,说要用加密狗的一般都认为是没用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rsky用USB接电脑就可以,不需要加密狗
模拟器liftoff仿真一点,DRL做的花哨,但看反馈说太假了

frsky的控都不用加密狗吗?直接用数据线连电脑就行吗?

网友D(2018-09-03):
引用 网友E:
frsky的控都不用加密狗吗?直接用数据线连电脑就行吗?

不用的,更新openTX后,插上数据线控上会显示启用摇杆模式joystick还是U盘模式storage。摇杆模式直接玩,U盘模式用来编辑和备份控的设置

网友(2021-05-14):
引用 网友D:
不用的,更新openTX后,插上数据线控上会显示启用摇杆模式joystick还是U盘模式storage。摇杆模式直接玩, ...

不用狗,可以用凤凰模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