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这个应该怎么加能拆卸自如的防水盖?

楼主(2018-08-03):
如题。。

网友:
防水盖好弄,拆卸自如就不好弄了

网友A:
这啥飞机改的

网友B:
买个乐扣饭合。把上部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乐扣饭合。把上部介出来。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乐扣饭合。把上部介出来。

好思路,用大瓶盖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啥飞机改的

这次不是玩具改的拉!

网友(2019-02-18):
这个螺旋桨怎么在上面的

网友(2019-03-21):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水路两栖的吗

网友:
用胶带用一次换一次

网友(2019-07-03):
真不错真不错,我的已经停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