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无人机

楼主(2018-08-03):
F550六旋翼,30A电调,2212无刷电机,NAZA飞控,用4S 5200电池可不可以???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可以,但想续航久推荐换成2216或者35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想续航久推荐换成2216或者3508

2312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2312可不可以?

大疆拆机的话,拉力不够,目前在用u2216,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