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的充电方法

楼主(2018-08-03):
18650用B6充电器为什么会导致充电器发烫?充电电流是3.5A,一个小时左右,充电器金属外壳就很热了,有些烫手,请问是什么导致的?天气三十五度。

iMAX B6
充电模式: LiPo  BLANCE   3S 11.1V
电池信息:3S2P  6400mah

网友:
我充过2节,1.5A。开始发热还好,后来充满还在死命充,发烫,电池也报废了

网友:
b6ac用的人很多啊

网友:
18650用低电流充

网友:
这个充电器送人都是害人,建议砸了扔掉,因为电池比充电器贵

网友A:
这种垃圾充电器早点扔了吧,电池质量差的时候电芯之间电压不平衡。b6会钻牛角尖。无限放电充电。想平衡几块电芯。以前我也用这玩意儿。一个不注意里头电容差点炸了。扭头一看我日在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垃圾充电器早点扔了吧,电池质量差的时候电芯之间电压不平衡。b6会钻牛角尖。无限放电充电。想平衡几块 ...

目前只有这个B6  怎么办呢?

网友:
烫手正常,电池内阻大

网友B:
3A都烫,这充电器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3A都烫,这充电器散热不好

确实    3.5A都很烫手了

网友:
很正常吧

网友:
调成平衡充了吗?

网友:
噢,我眼瞎

网友C:
你电流调成3.2试试,应该是充电电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电流调成3.2试试,应该是充电电流过大

嗯   只能这样了

网友:
18650电池的内阻比较的大,不要有大电流充电,最好充电电流在2A以下。这种电池放电满,充电也慢。

网友:
还得看是什么电芯,我的单节给2A没问题,微温不烫。

网友:
我的都是不超过2A充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有这个B6  怎么办呢?

攒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攒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