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突然从空中掉下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8-03):
我的穿越机是f4的飞控刚弄好不久换了个电机后就突然飞着飞着就从空中掉下来了,没有任何油门,请问这是为啥呢

网友:
接收机失控?!

网友A:
直接停机还是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停机还是怎样?

对就是直接停机坠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直接停机坠下来

应该是硬件问题,你看看有没有接线松了,或者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硬件问题,你看看有没有接线松了,或者短路

还有就是把桨拆了就没事多大油门都能转装上桨就不行了

网友B:
额线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线接触不良

那他为啥空转还转的那么正常呢

楼主:
现在弄得我都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把桨拆了就没事多大油门都能转装上桨就不行了

太奇怪,无能为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他为啥空转还转的那么正常呢

对啊你把所有的线焊上就好了  它是不是正常飞然后突然失去动力或者有时油门一杆一杆的

网友:
原因太多咯

网友:
我以前遇到是因为短路

网友:
我是空中触发防起飞失控掉过

网友:
电源接线故障 接收机失控保护等

网友:
应该是电源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