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楼主(2018-08-03):
为什么穿越机飞着飞着突然掉了???

网友:
原因有多种,首先检查接收机,是否接触良好,我有一次,穿越机突然下坠,导致炸机,后来检查发现接收机天线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A:
哈 最近看到几个问突然掉了的 飞之前先拉拉距离试试 会不会是控的问题或是附近有干扰

网友B:
接触不良,,电池电压过低,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不良,,电池电压过低,都有可能

电池充满了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 最近看到几个问突然掉了的 飞之前先拉拉距离试试 会不会是控的问题或是附近有干扰

换了好几个控都有这问题

楼主:
现在是起不来了

楼主:
稍微起来一点又掉了

网友:
供电部分查了么

网友:
之前有朋友的分电板有问题也会有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