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问题新手求助

楼主(2018-08-04):
盼望已久的穿越机终于组装好了
解锁后电机低速自转正常  但是打完油门后松油门电机还是转的很快  比正常的自转速度快多了
有大佬知道这是怎么

网友A:
你开air模式了?还是设置怠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air模式了?还是设置怠速了?

air模式和怠速都开了。。。

网友B:
你是没起飞,没带桨试的吧?这正常,飞控检测不到姿态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没起飞,没带桨试的吧?这正常,飞控检测不到姿态修正

带浆试过了

网友C:
用的什么飞控?该校准的都校准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浆试过了

能正常起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起飞吗?

起飞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飞控?该校准的都校准了么?

dys的f4飞控   遥控器和bf都校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起飞可以

你可以试试把怠速关掉,用纯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把怠速关掉,用纯手动模式

好的   谢谢您

网友:
因为飞控没感应到姿态变化 所以识图加速电机,调适好 装桨飞一下,f3 f4飞控还是很安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dys的f4飞控   遥控器和bf都校准了

电调呢 都校准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呢 都校准了么

电调就默认的   就调了下转向

网友D:
地面上开air 越转越快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面上开air 越转越快正常

好的  知道了  我关掉试试

网友:
想都不用想,你多半是没装浆空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air模式了?还是设置怠速了?

把air和怠速关掉飞机正常了
问题解决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air和怠速关掉飞机正常了
问题解决  谢谢

我也刚学习,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