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cpu100%问题

楼主(2018-08-04):
选pwm接收模式然后就只连接1_8的线,线那边什么都没接,cpu直接就飙到100%把线拔了就恢复正常,这是是飞控有问题还是哪里问题呢?只要一个脚感应到有接触立马飙上,

网友:
遇到过开气压计 cpu占用导致死机的,你这种情况没遇过,f3只用过sbus和ppm

网友A:
我有遇到.唯一方法就是只能sbus和ppm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遇到.唯一方法就是只能sbus和ppm方式.

你也是这种情况吗?遥控不支持pp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这种情况吗?遥控不支持ppm

F1/F3 搞不好PWM有bug 他们都不想去修了 还占用8个pin
现在至少sbus 起跳

网友:
跟遙控器不支援PPM無關.只要在PWM接收機加個PWM轉PPM或SBUS轉換器單線輸出就可以使用.我也是這樣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这种情况吗?遥控不支持ppm

现在还有支持PPM或者SBUS或者DSM的控吗?

天地飞这么古板的公司都已经出PPM接收机了。

你是啥控啊

网友:
之前用过华坑接了6个通道,没遇到你的问题。你刷新率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