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接萝莉ppm头追问题

楼主(2018-08-04):
做了个萝莉大神的ppm体感头追,接了华科尔D10遥控器后,输出为一二三通道,怎么操作改成四五六通道或者其他自定义通道呢,求指教    ,谢谢各位

网友A:
刷固件,就容易多了,你又不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就容易多了,你又不刷

刷了这操作很简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这操作很简单吗

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刷了这操作很简单吗

不能说刷了操作有多简单,但是刷了以后有一套固定操作流程,随便你怎么映射都可以,如果你不改映射就是原厂固件简单,因为刷了以后不管你想要什么样的映射关系都是那样设置,不会因为你不一一对应而变复杂,也不会因为简单映射就变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说刷了操作有多简单,但是刷了以后有一套固定操作流程,随便你怎么映射都可以,如果你不改映射就是原 ...

OK,谢谢

网友(2018-10-27):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顺便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