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弓和skyzone,画面比例不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8-08-04):
弹弓  4:3
skyzone 16:9
被压扁的图传画面看着难受,
有没有办法设置眼镜显示4:3???
用这套组合的模友支个招

网友:
我用猫头鹰也是4:3,为啥skyzone没有明显的压缩感觉?

网友A:
我没有试过,但我觉得摄像头的osd或者眼镜的osd里可以调屏幕比例吧,任意调一个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试过,但我觉得摄像头的osd或者眼镜的osd里可以调屏幕比例吧,任意调一个应该就行了 ...

都是固定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