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加密狗可以匹配fpvfreeride模拟器吗

楼主(2018-08-05):
(图片)

网友A:
模拟器在哪下载呢?

网友:
@qq184390881
买套装,模拟cd加加密狗,某宝上买得到

网友:
楼主加密狗和我同款,都没拨片

网友:
楼主加密狗和我同款,但我的坏掉了

网友:
G3 G4没试过,我用G5或者G6肯定可以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在哪下载呢?

百度贴吧搜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

我的操作怎么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遥控器要选择教练模式或是模拟器模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遥控器要选择教练模式或是模拟器模式吗???

要看你用什么遥控器了,遥控器不同设置也不同

网友B:
你安装随机光盘的控制台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安装随机光盘的控制台了么

电脑没有光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用什么遥控器了,遥控器不同设置也不同

天7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7

天七不用设置,直接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7

不过加密狗要调到G3.5或者G4.0模式

网友D:
同款,加了个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加了个接收机

加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接收机???

对呀,加个接收机就变成无线链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七不用设置,直接可以用

不行啊,操作后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啊,操作后还是没有反应

用这个软件把加密狗模式转换成G4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软件把加密狗模式转换成G4

怎么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