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IO口接受数据,通过I2C发送出去

楼主(2018-08-05):
怎么用51单片机或者arduino接受某个传感器的数据,如超声波和红外,然后通过IIC协议将数据给发送去除呢,求助各位

网友:
51可以通过软件模拟I2C 协议发送出去,百度一大把例子可以参考

网友:
路过 顶IO口接受数据,通过I2C发送出去 arduino,单片机,传感器,超声波,接受 作者:addison88 9272 IO口接受数据,通过I2C发送出去 arduino,单片机,传感器,超声波,接受 作者:addison88 5356

网友:
不懂帮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