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2.8连不上地面站

楼主(2018-08-05):
求助,我的apm2.8经常超时连不上地面站,如果重刷固件第一次连接,有一会能连上,但过一会地面站会突然卡住数据不跳动。之后就再也连不上了,是什么出问题了。

网友A:
检查通讯切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通讯切换芯片

查过了,芯片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过了,芯片是好的

用数传口连接,也不好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传口连接,也不好使吗?

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行

如果软件没问题,板子3.3供电没问题,判断硬件好坏我的方法就是断开主芯片和协助芯片的连接,也就把通讯转换芯片烧下来,在用TLL连接数传口试试,在不好使板子就可以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软件没问题,板子3.3供电没问题,判断硬件好坏我的方法就是断开主芯片和协助芯片的连接,也就把通讯 ...

好像发现了问题,osd的rx有4.8v对地电压,是不是有问题,我去掉osd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软件没问题,板子3.3供电没问题,判断硬件好坏我的方法就是断开主芯片和协助芯片的连接,也就把通讯 ...

连上了ヾ(≧O≦)〃嗷~,看样子osd坏了,非常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