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发射距离特别近怎么回事

楼主(2018-08-05):
我刚买的foxeerTX图传发射距离特别近,我开600毫瓦就没超过50米彻底雪花,最近几天玩发现飞机离接收不超过10米就彻底雪花了,问问你们有没有遭遇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运气不好,没办法

我发现我入魔以来运气都不好,一次刚到货的分电板发现是坏的,还有一次买了个杂牌图传刚拆开发现是个别人用坏的,这次弹弓的图传又有毛病了,唉,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遇到的经验,4块图传3个品牌。都返厂,能修说是烧了什么

那你返厂他们说烧了什么这些的他们会向你收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正常,我也不太清楚。一般图传在没有安装天线之前是禁止上电的,还是按照说明书操作吧。我入模10年了 ...

我这图传买来也一个月不到因为有点贵我上电前都是上天线的,不过应该可以排除天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它供多大电压

12伏bec,我用万用表测一下是11.8伏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一般由电源模块,图像处理模块,控制模块和功率输出模块组成,一般情况下正常工作会有温度(600毫瓦 ...

我买来就没有怎么用过也从来没有烫过,现在返厂维修了不知道他们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烧的情况下,1~看频率  2~看天线 3~看飞场的电磁环境

图传光看外表没有烧过的痕迹我频道也全对上的,还有我这图传开600毫瓦温度可以说没有

网友B:
根据我遇到的经验,4块图传3个品牌。都返厂,能修说是烧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环境试试还这样就可以扔了,重新买…我之前有个图传暴力炸机后就是飞出去远了水波纹满屏,另外还遇到过 ...

可我这个从买来一直都这样,这应该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
要么烧了,要么天线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是不正常了

网友A:
如果烧的情况下,1~看频率  2~看天线 3~看飞场的电磁环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传光看外表没有烧过的痕迹我频道也全对上的,还有我这图传开600毫瓦温度可以说没有

图传一般由电源模块,图像处理模块,控制模块和功率输出模块组成,一般情况下正常工作会有温度(600毫瓦通风良好的环境大概40度左右)如果没有温度证明功率模块已经烧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来就没有怎么用过也从来没有烫过,现在返厂维修了不知道他们怎么说

你给它供多大电压

网友:
foxxer 家的图传我压根就没有信任感。买了t 25 t'200 买来都一个尿性。129还不如买黑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伏bec,我用万用表测一下是11.8伏左右

电压正常,我也不太清楚。一般图传在没有安装天线之前是禁止上电的,还是按照说明书操作吧。我入模10年了还从没烧过图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图传买来也一个月不到因为有点贵我上电前都是上天线的,不过应该可以排除天线问题

估计是运气不好,没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我入魔以来运气都不好,一次刚到货的分电板发现是坏的,还有一次买了个杂牌图传刚拆开发现是个别人 ...

还是要找靠谱的商家

网友D:
10M还玩个毛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返厂他们说烧了什么这些的他们会向你收费么

有收费的,有免费的,在保就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找靠谱的商家

是的,买东西要找靠谱的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收费的,有免费的,在保就免费

好的,我着图传一个月都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M还玩个毛线

10米,真的飞都不想飞

网友C:
换个环境试试还这样就可以扔了,重新买…我之前有个图传暴力炸机后就是飞出去远了水波纹满屏,另外还遇到过旁边有人飞大疆,我的100mw图传超不过1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