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非开源的控改为开源的?

楼主(2018-08-05):
控的基本元器件有哪些,怎么连接工作的,非开源的想改开源该换哪些部件?

网友A:
同问  手机的基本元器件有哪些,怎么连接工作的,安卓的的想改苹果该换哪些部件?

网友B:
电路和软件都要改动,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太高了,不如直接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  手机的基本元器件有哪些,怎么连接工作的,安卓的的想改苹果该换哪些部件?

老哥,这差距也太太太远了吧[捂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和软件都要改动,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太高了,不如直接买了

我还以为只是换个“发射模块”和接收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和软件都要改动,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太高了,不如直接买了

元器件和走线都有很大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只是换个“发射模块”和接收机呢

开个玩笑    不知道你对开源怎么理解 华科尔 富斯都 可以直接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个玩笑  不知道你对开源怎么理解 华科尔 富斯都 可以直接刷固件

就遥控器来说,我对开源的理解是该遥控可以与一般的接收机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个玩笑  不知道你对开源怎么理解 华科尔 富斯都 可以直接刷固件

就是把商业无人机的遥控大众化。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遥控器来说,我对开源的理解是该遥控可以与一般的接收机匹配

华科尔D7E 了解下

网友:
要是那么简单能来源那就没有商业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只是性能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萝莉控吧

萝莉控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元器件和走线都有很大区别吗?

使用的单片机的类型和引脚的定义都不一样还有跳频图腾存储芯片的读取模式,你可以参考一下华科尔和睿思凯的控,如果只是玩玩的话请参考萝莉控

网友D:
华坑了解一下,睿思凯算了,睿思凯本来就是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单片机的类型和引脚的定义都不一样还有跳频图腾存储芯片的读取模式,你可以参考一下华科尔和睿思凯 ...

萝莉控是什么控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坑了解一下,睿思凯算了,睿思凯本来就是开源的

什么意思啊,不懂

网友E:
看了评论之后我感觉除了超级大神估计没人可以了。。

网友F:
你的意思是想用非开源控的硬件呢还是所谓的改成开源就是想获得人家的源代码,然后自己用某些编译工具来修改代码???不论那种,理论上没有办不到的,但是就看你钱都不够,人脉多不多,耐心足不足…

网友:
楼主是个爱折腾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啊,不懂

华科尔的原固件就是闭源的,然后第三方固件就是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评论之后我感觉除了超级大神估计没人可以了。。

嗯嗯,好在这个论坛大神如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意思是想用非开源控的硬件呢还是所谓的改成开源就是想获得人家的源代码,然后自己用某些编译工具来修改 ...

哈哈,理论上,一步步来有收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路简单、全中文界面、功能足、通道多

嗯~看来可以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科尔的原固件就是闭源的,然后第三方固件就是开源的

就是说华科尔的刷不了其他固件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华科尔的刷不了其他固件是吗?

除了偏移固件,还有基于偏移固件的第二次开发的固件,例如,g大,suv大大,m大,就这三个

网友G:
华科尔 富斯直接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华科尔 富斯直接刷固件

接收机是不变的对吧?

网友H:
致导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致导的怎么样

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遥控器来说,我对开源的理解是该遥控可以与一般的接收机匹配

开源和随便用谁家接收是两个概念,因为接收机的协议都是各家自己定义的,目前只有华坑的控刷Deviation固件可以支持多协议,这个多协议也不是说市面上所有控的协议都支持,而且如果不换高频头的话,支持的数量就更少了。

所谓开源其实指的是开放原始工程文件,软件开源就是源代码公开,硬件开源就是原理图PCB公开。也就是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基础的话,借助开源资料你可以自己从零开始做出这套设备来,如果你水平足够好,可以在他原来的基础上修改或增加功能。

另外我不知道你所谓的一般的接收机是什么接收机,市面上除了绝大多数控都是只支持自家接收,你的一般接收指的是谁家的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源和随便用谁家接收是两个概念,因为接收机的协议都是各家自己定义的,目前只有华坑的控刷Deviation固 ...

是我理解不到位,多谢大神指导

网友J:
感觉除了软件高手估计没人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除了软件高手估计没人可以了。

萝莉控没做过,但感觉原理应该不难

网友K(2018-09-17):
买一个遥控器,给PCB厂家,让他们给你抄板出原理图,就可以自己开发了。不过这个给厂家的基本就完全废了。可以提前把摇杆,显示器拆下来。一般遥控器厂家在PCB上都会预留SWD或者SPI烧写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一个遥控器,给PCB厂家,让他们给你抄板出原理图,就可以自己开发了。不过这个给厂家的基本就完全废了。 ...

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