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使用qgc地面站的问题

楼主(2018-08-05):
前段时间刚接触pixhawk的飞控,一时间买买买,光流模块到手,就接一下,,没想到在qgc直接撂倒。。。
我用的是2.8版本的qgc地面站,第一次接PIX,提示更新最新固件,然后就跟着步骤一步一步的来。。
选了更新固件,选了COM口,然后姐接上,这几步还顺利,后面就直接跳错误。。直接上图吧。。坛子里的大佬指教指教。。

楼主:
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因为我的飞控不行还是因为地面站的版本不行。。。

网友:
刷固件的时候会提示你断开飞控连接,然后连上就会自动烧写固件

网友A:
mp地面站不是可以用吗

网友:
2.8版本qgc似乎太老了 换最新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地面站不是可以用吗

头大了,,刚刚试了1.3.39版本的MP地面站,发现校准罗盘,连白点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