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求助

楼主(2018-08-06):
各位大神请问睿思凯怎么设置油门曲线呀

网友A:
说明书上都有,认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都有,认真看看

说明书哪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都有,认真看看

只能找到这个界面、如何调动右边去曲线?

网友:
注意curve和modes这两选项,好好研究就知道了

网友:
选项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不懂鸟文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