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样用图制作模型呢?

楼主(2018-08-06):
各位大神,用图制作模型,是把图打印出来然后贴在kt板上切下来再制作么?

网友:
对啊。。。不然呢

楼主:
那中间骨架怎么做呢?

网友A:
我都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自己做的。

厉害。

网友:
一般都是这样

网友:
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把图纸打印出来,然后用刀雕刻,不过KT板很轻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