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人机实名的疑问

楼主(2018-08-06):
好像无负载的的空机大于280g要实名,各位是愿意实名还是不愿意呢?实名和不实名分别有什么优缺点呢?望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干坏事,不怕实名

要是不实名被逮到直接没收就亏大了,实名了又怕意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是不实名被逮到直接没收就亏大了,实名了又怕意外

你指的意外是撞了人可以不负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意外是撞了人可以不负责吗

撞人肯定得负责,没有逃避的意思,就怕撞到的不是正常人

网友C:
实名制度,好象每次飞行都得像有关部门申请空域,个人是申请不了空域的,单位可以,而且相关的费用不低,这一条就能淘汰99%的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名制度,好象每次飞行都得像有关部门申请空域,个人是申请不了空域的,单位可以,而且相关的费用不低,这 ...

嗯嗯。我记得实名好像是到网站上申请,通过后会得到一个二维码,自己打印贴在机上。我忘了在哪看到的,说大于280g没实名野飞被逮到直接没收

网友:
这么严格的吗。。

网友:
最大起飞重量250克的需要登记,申请二维码是免费的,不过二维码需要自己打印。只是无人机需要登记航模不需要

网友:
建议实名,不然请喝茶时可能又多了一杯浓浓的茶

网友:
感觉最好还是实名

网友:
表示学无人机专业的,也有aopa证了,实名还是好些,下载一个ubox就知道哪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