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指教一下

楼主(2018-08-06):
做一个船模用390电机,用12v电池,用不用给电机加个电阻?高人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你不加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加电调??

不加,一会发个照片大家指教一下,第一次做。

楼主:
必须加吗?

网友B:
我不是高人,以前玩过船,如果你买的390是12v电压的就不用加电阻,最好加两个电容消火花,还得加个有刷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高人,以前玩过船,如果你买的390是12v电压的就不用加电阻,最好加两个电容消火花,还得加个有刷电调 ...

我的遥控器不支持电调吧

网友B:
不可能吧,你看看你遥控器的说明书,电调是插在接收机油门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你看看你遥控器的说明书,电调是插在接收机油门接口的

没说接电调啊

网友:
我的是x9d,你这个我不明白

网友C:
只要电机的工作电压,工作电流都在说明书给的范围内就不需加电阻,可并几个电容保护碳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电机的工作电压,工作电流都在说明书给的范围内就不需加电阻,可并几个电容保护碳刷 ...

不加电调行吗?也没地方加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加,一会发个照片大家指教一下,第一次做。

你这个不用加电调

网友:
电路板上已集成了三路开关功率输出,不用加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