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掉水里了

楼主(2018-08-06):
新人入坑穿越机  刚组装调试好
练习目视飞行结果一步小心飞得太高  看不清方向就落到了水沟里     捞了上来  还有救吗   那些零件还能用  有什么补救措施吗    向各位大佬请教
穿越机对新手这么不友好   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电调可能挂了

网友A:
先晾晒,请勿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晾晒,请勿通电

恩恩  正在拆

网友B:
新人还是远离水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还是远离水源

就一个小水沟  正好掉里面  唉  太倒霉了

网友:
烘干,应该没啥。

网友C:
我的固定翼飞机比你强竟然掉河里了马上捞起来拿到家里电池,电调,接收器全部拆开用电吹风吹干,试了一下还好都没事,只有二个舵机懒的拆一试了一下一个舵机开始好像没坏过了一会就不行了坏了,第二个马上就折开估计过一晚上就会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固定翼飞机比你强竟然掉河里了马上捞起来拿到家里电池,电调,接收器全部拆开用电吹风吹干,试了一下还 ...

希望能借您吉运   我的也拆过了  刚拿吹风机吹完   明天晾一天试试

网友:
塑料袋装大米,机子放进去,扎紧袋口,过一天,取出,清理,通电。

网友:
所有的电路板都要用高浓度酒精清洗

网友:
彻底晾干之前别着急通电 应该没事

网友:
多凉凉,不彻底干别通电

网友D:
前两天一套1500+配置洗了个澡 泡了半分钟
回来直接水龙头伺候
然后拆开 酒精风枪小刷子伺候 全正常什么都没坏

网友:
小问题,吹干继续飞,我的飞机都掉几次水沟了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大佬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一套1500+配置洗了个澡 泡了半分钟
回来直接水龙头伺候
然后拆开 酒精风枪小刷子伺候 全正常什么都没 ...

恩恩  谢谢您

网友:
第一时间断电 确保彻底晾干 还是有很大概率就活的

网友:
其实新人应该试一下模拟器,然后直接fpv的,目视飞行难度更大

网友:
洗干净,用高浓度酒精泡洗一遍

网友:
做好一切补救然后看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