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好盈铂金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8-08-06):
我装了一个四轴,用4个好盈铂金30A的电调 4个群汐4208的电机。在油门校准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问题。
四个电调里有三个电调的油门校准流程是一样的:使用6S电池,遥控油门推到最高,电机上电,电机两声滴滴,油门拉到最下,滴滴滴滴滴滴-滴 电池校准六短一长 油门行程确认完成。
但是第四个电机是油门最高,上电,电机滴滴两声,油门拉到最下,滴一声,油门确认完成。
问题来啦,四个电机都可以转,但是三个电机油门稍微开一点点可以转,另一个不转,继续往上加一点点油门第四个转才转,低速转时三个电机转速一样,另外一个电机转速稍慢。
另一个问题,前三个电机如果按照 油门最高,电机上电后 如果不拉油门,电机滴滴两声,然后五秒后发出56712音乐,然后进入编程,可以油门拉到最低进入设置。
但是另外那个电机油门最高,电机上电,电机滴滴 ,滴滴滴,滴滴滴滴。三组循环。无论在哪一组循环音下拉油门都是确认油门行程,进不了编程
可以确定三个电调是一样的,请问这是啥情况。
所有设置重复试过,同时校准,分别校准,遥控校准,飞控校准 都是一样。
电池6S10000MAH 15C 遥控 富斯9  电机群汐4208 380KV四个

网友A:
应该是程序不一样,可以尝试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程序不一样,可以尝试刷一下

怎么刷,编程卡吗?

楼主:
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大佬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刷,编程卡吗?

先在网上找到和你的电调对应的固件,再下载对应的烧写软件,用烧写器写入。但是切记固件一定要和电调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网上找到和你的电调对应的固件,再下载对应的烧写软件,用烧写器写入。但是切记固件一定要和电调对应 ...

也就是说应该是程序掉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应该是程序掉咯?

应该是程序版本不一样

楼主:
难受,看样子只能买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