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求救,萝丽三代控通讯正常,舵机乱动,问题已经解决感.....

楼主(2018-08-07):
去年做的萝丽三代控+新版6通接收机,刚做好时候测试正常,后来一直未使用。昨天上电试机,能通讯,有回传的信号,但是舵机就是在乱动,完全不受控,求大家指点修复,先谢谢了

网友A:
你有几个舵机?
首先排除法判断是接收机问题还是舵机问题:再找几个舵机插到接收机上,如果新舵机不抖说明是原来的舵机问题。
再排除是否跟遥控器有关:遥控器进入舵量监控界面,查看通道是否在乱动,如果乱动,可能是你电位器通道的线掉了。
如果遥控器和舵机都确认无问题,把舵机在接收机每个通道上都试一下,如果有的通道抖有的通道不抖,是接收机输出模式设置问题,在遥控器上重新设置。

网友:
重刷固件

网友:
萝丽大神出现了求救,萝丽三代控通讯正常,舵机乱动,问题已经解决感..... 舵机,接收机,叶罗丽的故事 作者:昶平 3472 求救,萝丽三代控通讯正常,舵机乱动,问题已经解决感..... 舵机,接收机,叶罗丽的故事 作者:昶平 424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几个舵机?
首先排除法判断是接收机问题还是舵机问题:再找几个舵机插到接收机上,如果新舵机不抖说明 ...

恭迎大神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几个舵机?
首先排除法判断是接收机问题还是舵机问题:再找几个舵机插到接收机上,如果新舵机不抖说明 ...

谢谢指导,问题解决了,是电位器虚焊了,补焊后就正常了

楼主:
第一次发帖就得到萝丽大神的指导,太荣幸了~~~求救,萝丽三代控通讯正常,舵机乱动,问题已经解决感..... 舵机,接收机,叶罗丽的故事 作者:呆宝 8218 求救,萝丽三代控通讯正常,舵机乱动,问题已经解决感..... 舵机,接收机,叶罗丽的故事 作者:呆宝 1455 求救,萝丽三代控通讯正常,舵机乱动,问题已经解决感..... 舵机,接收机,叶罗丽的故事 作者:呆宝 3860

网友:
检查电路是否通畅

网友(2019-06-08):
重新刷固件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