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想搞婚礼航拍怎么样

楼主(2018-08-07):
玩无人机花了不少钱了,大大小小的玩具,再到四轴,固定翼,大疆精灵,御,晓,投了不少money,个人搞婚礼航拍如何呢? 大神有什么建议呢?

网友:
那要向做这一行的朋友请教了

网友:
建议用精灵4,稳定,续航长,噪音小

网友:
虽然我才13

网友:
出一次事故 倾家荡产

网友A:
1: 不建议用精灵系列的产品 它有一定的图传延时这种延时在实际环境中尤其是人多的地方或者无线电信号复杂的地方会非常严重以至于造成安全隐患,也不建议在人多的室内飞。
2:DJI的飞行器除了高端的X7之外其颜色的还原和通透性都是所有无人机中最差的 这不是清晰度的问题是整个画面的问题 。
3:建议用HUBsan x4 pro为基础改装云台挂在GOPRO 6或者小蚁4K或者4K+(色温偏绿一点)

网友:
hubsan是无奈之举因为G6和小蚁都是TYPE-c接口的视频输出,能支持的有3DR的solo和gopro karma这两款了!X4pro也支持 但前者价钱非常高 而X4pro很便宜。如果想自组的话还得弄hdmitoav这个玩意儿diy一下  国外很多人推荐这个 也可以买成品的航模专用转换器 大概300多 。

网友:
哈哈哈,加油,有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不建议用精灵系列的产品 它有一定的图传延时这种延时在实际环境中尤其是人多的地方或者无线电信号复杂的 ...

谁说是最差的,大疆老总看到会骂死你的

网友:
婚礼航拍?想法很好 现实很残酷 门坎太低 竞争激烈 风险太大 对了 除了室外婚礼根本就没有啥拍的 我们这里一场下来100块

网友(2018-10-12):
引用 网友B:
啧啧啧,好多新娘子

看着流口水

网友:
竞争很激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