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蛋实验室】FRSKY R9M 外置远航高频头评测

楼主(2018-08-07):
【兔蛋实验室】FRSKY R9M 外置远航高频头评测

B站:

H站:
上集:http://www.hobbyeyes.com/index/V ... b-c7049fd1c564&vd=0
下集:http://www.hobbyeyes.com/index/V ... 4-1a1d784f6084&vd=0

网友:
給蛋哥点赞

网友A:
R9M 从去年夏天到现在 已经全民beta 1年多了
稳定性不用说
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几天就一个固件版本 现在稳定性已经没太大问题了
我R9 mini 用了快2个月了 飞机贴地飞行的时候 信号不稳定

网友:
得出来什么结论

网友:
讲重点吧

网友:
我是来赚牛币的

网友B:
不知道这东西支持其他遥控器不,比如at9/at9s

楼主:
引用 网友A:
R9M 从去年夏天到现在 已经全民beta 1年多了
稳定性不用说
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几天就一个固件版本 现在稳定 ...

是的 可能以后也会更稳定 更成熟
贴地应该说对所以信号都不太有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东西支持其他遥控器不,比如at9/at9s

肯定不行啊
先不说有没有协议
AT9后面连高频头扩展槽都没有

网友:
想换好控木有米

网友:
高频头是干嘛用的,可不可以简单理解为是用来增大遥控距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行啊
先不说有没有协议
AT9后面连高频头扩展槽都没有

哦,我以为可以像一些433一样接at9s的接收机

网友(2018-09-30):
学习了,逛逛贴吧成长的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