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V1装f450 时不时抽搐问题

楼主(2018-08-07):
最近总淘宝便宜买的NAZA V1装了一个f450,默认参数,全都调的差不多低空观察时发现飞机时不时小小的抽搐一下,有点担忧,问一下大家是如何处理的??谢谢关于NAZA  V1装f450 时不时抽搐问题 6 v,v是几,g v 作者:瞎玩而已 4015 关于NAZA  V1装f450 时不时抽搐问题 6 v,v是几,g v 作者:瞎玩而已 5340 关于NAZA  V1装f450 时不时抽搐问题 6 v,v是几,g v 作者:瞎玩而已 906

网友A:
刷v2高级校准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v2高级校准一下试试

刷的v2 4.06固件,之前没接触过大疆的飞控,这个飞控脾性还没摸透。姿态或者gps模式,飞控会是不是的震动(抽搐一下),怕它啥时候任性,摔一下就不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的v2 4.06固件,之前没接触过大疆的飞控,这个飞控脾性还没摸透。姿态或者gps模式,飞控会是不是的震动 ...

关于NAZA  V1装f450 时不时抽搐问题 6 v,v是几,g v 作者:我是大肚啊 8641 别飞太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飞太高就好了

都怪自己没有仔细看调参软件感度说明,把基本感度调到95%,基本不抽畜了,挺稳的,自己改的gps,定点稳得一匹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怪自己没有仔细看调参软件感度说明,把基本感度调到95%,基本不抽畜了,挺稳的,自己改的gps,定点稳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