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及多旋翼设备] FPV高性价比f450四轴

楼主(2018-08-07):
APM飞控+M8N GPS。
电流计
800mw数码管显示图传发射。
RC805 接收
800*640屏幕。
915数传一套。
OSD一套
朗宇V2216电机(原价125)
好盈40a电调
刚买的云台脚架
送四个机臂
送桨若干
送一块3S 6000mhA电池
飞机没有炸过机 不玩四轴了 所以卖掉
图中天地飞7遥控器不包括
要是要控的话加钱260带接收机和4k控电
咸鱼交易 拒绝到手刀
另有sjcam相机 sj4000 240出售

网友:
FPV高性价比f450四轴 电池,云台,图传,飞控,电调 作者:fpvfpv 5310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卖吗?

你要啥

网友:
FPV高性价比f450四轴 电池,云台,图传,飞控,电调 作者:明月清风2015 9568 FPV高性价比f450四轴 电池,云台,图传,飞控,电调 作者:明月清风2015 1689 FPV高性价比f450四轴 电池,云台,图传,飞控,电调 作者:明月清风2015 556

网友:
FPV高性价比f450四轴 电池,云台,图传,飞控,电调 作者:咕噜咕噜 1800 FPV高性价比f450四轴 电池,云台,图传,飞控,电调 作者:咕噜咕噜 2958 FPV高性价比f450四轴 电池,云台,图传,飞控,电调 作者:咕噜咕噜 7970

楼主:
无线调参 不用插usb线可以用电脑规划航点 查看参数 调节 归功于915数传。显示屏带海拔 方向 速度 距离  归功于osd系统。 可以查看电池电压 电流大小 可以自己根据电压只能返航。归功于电流计。高精度gps 搜星可达20颗  返航误差小于2米  归功于m8n gps。几乎两倍大僵精灵载重 归功于朗宇v2216电机和好盈40a电调。 4s续航时间可达30min以上

网友:
FPV高性价比f450四轴 电池,云台,图传,飞控,电调 作者:咕噜咕噜 900 FPV高性价比f450四轴 电池,云台,图传,飞控,电调 作者:咕噜咕噜 3942 FPV高性价比f450四轴 电池,云台,图传,飞控,电调 作者:咕噜咕噜 3669 FPV高性价比f450四轴 电池,云台,图传,飞控,电调 作者:咕噜咕噜 2651

网友B:
屏幕多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多少出?

50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50包邮

带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