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用fs rx2a接收机,能不能使用sbus

楼主(2018-08-07):
f3 b2的控,分不清sbus和ibus的区别,两者是一样的吗?

网友A:
ibus是sbus的一种,设置的时候选择ibus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bus是sbus的一种,设置的时候选择ibus就行了

就是说我用ibus的接收机可以吧ibus脚接在sbus上直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