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关于微型纸飞机,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8-08-07):
最近看到吧内一个微型纸飞机,也想自己做一个。给我的设备参数是
68接收+615空心杯+46桨,175mah电池    68接收机我在网上找不到相关资料,哪位大神能告诉我。还有我原来天地飞6的遥控器能和68接收机匹配吗?我看到接收机上有舵机,连杆直接连在舵机上的。还有能推荐一些专门卖航模材料的店铺吗,比如哪里能买到175mah的航模电池?谢谢各路大神

网友:
天6不行。。。貌似是dsm的接收舵机电调一体板

网友:
材料应该是2mm的epp板

网友:
需要支持dsm的遥控器

网友:
成本会比预想的高,要有点心理准备

网友:
68接收应该是dsm协议的,需要地平线系列的控,或者某些开源控可以支持,还有有些ppm输入的高频头支持,天地飞的话可以用ppm输入的高频头这个方案,不过说实话那模块比你控都贵,建议二手D7E,直接找刷好机改好了,300左右吧

网友:
某宝搜:扑翼梦工厂,你要的基本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