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ni OSD刷固件和显示问题

楼主(2018-08-08):
mini osd接图显示不完整,下面的纬度和指南针都看不到了。要用设置工具吧这两行往上移。请问大家下面这种USB转TTL板能不能给osd刷固件,应该怎么连接。谢谢。

网友(2019-10-18):
调这个真是累死人了,到现在没有解决。

网友(2019-03-01):
楼主厉害!坐等出样板,实际效果更精彩。

网友(2018-08-11):
你这个不行,要有DTR的USB,转换器才行

网友A:
我也有一个 同样问题。。。关注等解决

网友B:
我电脑连软件都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连软件都打不开。。。。。。。。。。。

兼容模式实施

网友C:
可以连接,刷机板的TX接模块的RX,RX接·模块上的TX,VCC接VCC, GND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连接,刷机板的TX接模块的RX,RX接·模块上的TX,VCC接VCC, GND接GND.

我试过了,没用。提示BootLoader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 同样问题。。。关注等解决

视频显示不完整应该是分辨率和屏幕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我昨天刚好碰到同样问题了,实测发现是模式不对,就是那个PAL  NTSC模式设置,配置界面里设置的miniosd模式,与摄像头的输出模式要一致,如果摄像头是运动相机,可以按照运动相机说明书设置,miniosd也有跳线强制pal的,总之,就是让所有设备一致

显示不全是因为配置的时候按照pal,但实际视频信号是NTSC导致的,PAL比NTSC在垂直方向的分辨率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连接,刷机板的TX接模块的RX,RX接·模块上的TX,VCC接VCC, GND接GND.

已经解决。找你的方法连接,刷是时候要按一下osd上的复位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 同样问题。。。关注等解决

楼下已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下已解决

刷固件和软件能分享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和软件能分享下吗?谢谢

里面有两个工具,随便一个都行。我按照另一个帖子在刷写是手动复位,只有用了一次,后来刷又不行了。  已经重买了刷机小板,建议用6合一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有两个工具,随便一个都行。我按照另一个帖子在刷写是手动复位,只有用了一次,后来刷又不行了。{:1 ...

哦原来如此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找你的方法连接,刷是时候要按一下osd上的复位按钮。

建议买带有DTR信号的串口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买带有DTR信号的串口板

已经买了,到了之后再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到了之后再试试。

另外你这情况其实不需要刷固件也不需要设置,你把摄像头的输出模式设置为PAL就好了,下面缺内容就是因为OSD按照PAL显示的,但是摄像头的画面是NTSC的,画面小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你这情况其实不需要刷固件也不需要设置,你把摄像头的输出模式设置为PAL就好了,下面缺内容就是因为O ...

调制式好像没用。刷机板到了,已经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