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位看官大神里面请。

楼主(2018-08-08):
APM飞控和  PIX飞控可以使用大疆得GPS吗?

楼主:
我看到大疆二手GPS才几十块钱一个。貌似比M8便宜。所以问问

楼主:
我看到好多模友都有使用没有壳子得GPS

楼主:
这些价格便宜 。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穷。。。。

网友A:
接口貌似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貌似不同吧

接口很好解决。。焊线。或者改线。。

网友:
接口要是能解决的话应该可以啊

网友:
坐等你成功使用~

网友:
坐等你成功使用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很好解决。。焊线。或者改线。。

接口指的是软件接口,貌似不行,因为原来大疆的GPS比M8N贵多了,500左右一个,那时候也没听说M8N能替代大疆的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