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无人机维修问题

楼主(2018-08-09):
我感觉,现在的问题就是,遥控,控制不了无人机,请我各位大佬,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网友:
我不懂。不过貌似你这也说的不清楚。。

网友:
检查摇控设置,各通道接线是否正确,飞控各方面的设置跟校准,电调校准

楼主:
一只滴滴的叫

网友:
应该是没设置好

网友:
我的和你差不多,估计是没有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