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 WING抛飞不成功,跑偏问题

楼主(2018-08-09):
AR WING扔出去以后始终往左侧偏,最后直接日地,起飞不成功,而且在地面推油门的时候两个舵机会有摆动,自动抛飞模式和手动抛飞都试过了,都是朝左侧偏,根本无法起飞,在线求解。

网友:
商品机一般都没问题的。看看说明书有什么安装要注意的地方。我这有几个模友买了都没出现这情况

网友:
把重心往后移,找左右重心是否在中间

网友:
电机本来在上边那个孔位,为什么移到下边

网友A:
1.飞控安装位置要水平;
2.飞控的陀螺仪加速计的六面校准
3.你用的2205电机?电机安装位置在上面四个孔。

你现在的电机安装位是给2306用的,推力线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飞控安装位置要水平;
2.飞控的陀螺仪加速计的六面校准
3.你用的2205电机?电机安装位置在上面四个孔。

原来是这样,了解了。

网友:
我有一个Z84和你一样的  重心找对了   2212-2450   5寸三叶桨    飞控调试好了   一切都没毛病    就是日地   实在没办法

网友(2018-10-13):
上飞控自动抛飞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