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9):
萌新有一些关于伟力k110的问题,恳求各位大佬来解答一下。
本人想尽量延长尾电机(空心杯)的寿命,用小尾桨电机发热较少,但转速高,个人觉得会对电刷磨损比较严重。但用大尾桨,用完后比较烫。大家觉得我是用小尾桨好还是用大尾桨想好。

楼主:
有木有人

楼主:
“大尾桨”和“好”之间的“想”字去掉

网友:
如果是720的那就大尾桨吧,大尾桨锁尾好

网友A:
大桨。。发热只要在允许范围内。其实小直升机很简单。。空心杯发热只要不会融化塑料座就没事。。。至于寿命。。空心杯就那么长,大小桨都不能有效延长寿命。。。但是大桨绝对比小的锁尾效果好。。。

网友:
没有困难的工作  只有勇敢的狗狗  快去找汪汪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发热只要在允许范围内。其实小直升机很简单。。空心杯发热只要不会融化塑料座就没事。。。至于寿命 ...

大尾桨用完后电机烫手,估计有50到70度,小桨用完后电机只是有点温,这样的活用大尾桨是不是就不能连续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发热只要在允许范围内。其实小直升机很简单。。空心杯发热只要不会融化塑料座就没事。。。至于寿命 ...

大尾桨用完后太烫,小尾桨用完有些温,如果要连续飞的话是不是小桨比较好,但只飞十来分钟的话就用大桨

网友:
某宝有空心杯散热片(套),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2018-11-28):
用大浆,只要温度不是太高,飞完一电后间隔一段时间让电机冷却一下再飞,我的K 120主电机发热也很厉害,也是采用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