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频率的天线放一起

楼主(2018-08-09):
如果把三个不同工作频率的天线并排放在一起工作会有影响吗,求大神解答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是要考虑倍频干扰,和天线的次频谐振

网友:
会有但是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A:
如果天线频率成倍数,就会造成干扰,相近的频率也会造成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天线频率成倍数,就会造成干扰,相近的频率也会造成干扰

2.4G和5.8G还有数传433应该没多大影响吧

网友:
不懂 但是有的路由器不是就用的双频天线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2.4G和5.8G还有数传433应该没多大影响吧

我也有这个问题 。遥控器是2.4-图传是5.8    数传是433.会不会互相干扰这是个问题

网友B:
基本不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不会有干扰。

ʘᴗʘ谢谢

网友:
如果三个都是发射的话 问题不大。如果有收发 且其中有的功率比较大的情况,尤其时433发射,尽量把天线放远点

网友:
没事的放心用。

网友(2018-09-08):
这东西应该没问题把,频率不同,互不干扰

网友:
看你所说的干扰是指什么了,

网友:
小功率近距离影响不大,功率大了远距离需要加滤波器。

网友:
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