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木飞机

楼主(2018-08-10):
谁有轻木飞机的图纸啊,比较简单的那种,可以分享下吗?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轻木飞机哪有简单的,自己如果没机器切的话最好就是买现成套材,我一哥们买过一架塞斯纳,装机用了3天,不算电装部分,只粘空机

楼主:
我们一个团队搞,不是时间问题,图纸有简单一点的,打算给小学生讲解

网友:
轻木机图纸有很多加吧

网友(2020-08-20):
轻木KT两用机.

网友(2022-04-19):
这个看着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