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六轴

楼主(2018-08-10):
如图,F550,NAZA M LITE飞控,银燕2212 kv930无刷,30A电调,用的3S5000电池,空机满电起飞悬停12分钟,正常的话一般是多久求大神指点。对了,空机有1.3kg

网友:
续航略短。想提高需要更换2216或者3508电机,力效表允许的话选低kv的。电调允许的话用4s电池,航拍机至少也得用4s。螺旋桨和电机平衡要好,安装机架时可以加点螺丝胶,减小抖动也能对续航有帮助。换这些的话可以保守2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