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控的区别

楼主(2018-08-10):
空心杯飞控与无刷电机用的飞控,在功能和其他配件的选择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飞控是一样的,有刷力相对较小,选择重量要求上要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是一样的,有刷力相对较小,选择重量要求上要轻

嗯嗯,好的

网友B:
东西都一样就是空心杯的直接接电机就行了 无刷的要接电调再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西都一样就是空心杯的直接接电机就行了 无刷的要接电调再接电机

那空心杯的怎么控制电机转速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空心杯的怎么控制电机转速呢?

他板子上都做好了  直接有空心杯接点的  直接接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板子上都做好了  直接有空心杯接点的  直接接就是了

嗯嗯,这样省了不少事

网友C:
空心杯飞控包含有刷电调只用接两根电机线就可以了,无刷电机要接电调三根线,电调和飞控三根线加一根或两根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心杯飞控包含有刷电调只用接两根电机线就可以了,无刷电机要接电调三根线,电调和飞控三根线加一根或两根 ...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