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仿版好盈天行者电调

楼主(2018-08-11):
    某宝上买的F550动力套餐配的这种电调不仔细看会以为是好盈天行者吧。附真图对比。

    那个假电调牌子叫什么BUILD·POWER,盗版B6充电器就有这个牌子,但网上似乎没有这个牌子的电调买。(难道是js自己买的劣质电调然后自己做了不干胶纸贴上去的?)下面的商标也是极度模仿HOBBYWING skywalker风格的skylinker。
    至于这个电调的质量嘛,,,,,,,,,,还没飞上天就已经坏了两个,还连带着烧了一个电机。估计是MOS管质量太差,被上电时的冲击电流击穿了。导致电机缺相烧毁。这样的电调对于航模来说简直就是定时炸弹。这次还好是没飞上天就坏了,要是在天上飞着突然坏了呢?

    最后敬告各位模友,买航模配件宁缺毋滥。宁可多花点钱买好的,也不买杂牌产品。买一份质量,买一份安全。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我去 这到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
唉,国人就是这样,为了钱不折手段,自己人坑自己人。

网友:
买到过,质量极差,

网友A:
我就是用的这个牌子的b6,用着还行。这个牌子的电池最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的这个牌子的b6,用着还行。这个牌子的电池最便宜

build power的B6充电器发热量实在是太大,最大电流充电一会就烫手了。电池不建议买便宜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真会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build power的B6充电器发热量实在是太大,最大电流充电一会就烫手了。电池不建议买便宜的,一分钱一分货 ...

唉,其实说到底还是有穷人养活这些厂子。要是有买格式的钱谁还买杂牌呢

楼主:
昨天炸机又坏了一个。经检查是电源正极线从电路板上脱落了,重新焊上修复。还好没搭到里面的元件引起短路。

网友(2022-07-13):
一分钱,一分货啊。要上天的组件,需要品质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