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导航车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楼主(2018-08-11):
抛砖引玉,此贴更新各种关于apm,pix导航车及其遇到的问题
---------------------------------------------------------------------------
车子体为59元包邮路虎揽胜遥控车,
改了3003舵机转向,(原车有刷转向全拆,3003刚好卡进去)
动力换了280金属有刷电机,(原车电机在测试中烧了,新280比原车的更有力气)
电调是以前买的黑翅40A(很早以前买的了这个牌子比较便宜)
飞控是泊志pix(此飞控没有外置adc接口,避障方面有些麻烦)
gps是拆机DJI的,m8n+5883,(某宝有售,直接pix就可以识别,但是没有数据,需要刷二进制文件,刷机方法需要的话请留言@我)
自制了电压检测电路(三个分压电阻分压后接入电流计v接口,比较简单的电路)
自制了i2c/adc双输出的超声波避障测距模块。(hcsr04+328p,泡泡老师有i2c超声波的教程这里不做赘述,需要adc雷达的留言@我)
雷迅的wifi数传,7805稳压,3s锂电(18650)
遥控器测试用x9dplus
--------------------------------------------------------------------------
主要问题跟帖说明

楼主:
上图

1

2

楼主:
声明--问题和解决方法可能不仅仅适用于pix,也可能由于固件版本不同有所差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1.禁用pix安全开关-0禁用1启用
BRD_SAFETYENABLE
2.修改飞控安装角度-0默认2飞控顺时针转90度
AHRS_ORIENTATION
3.修改解锁条件-0自检完直接解锁

ARMING_REQUIRE
4.油门通道映射-默认3,油门需要回中所以我改为了2
RCMAP_THROTTLE
5.指南针旋转角度
COMPASS_ORIENT
6.测距避障雷达参数设置
RNGFND_TYPE
其他雷达参数均是RNGFND开头的参数

网友A:
车子转向 改的舵机?如何改的呀

网友:
建议7805改为DC-DC降压模块,12V降到5V,7805太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可以加一个qq吗,请教一个问题

QQ:9129754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子转向 改的舵机?如何改的呀

舵机摇臂带动转向拉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