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飞控不能连接电脑

楼主(2018-08-11):
同一台电脑,一台黑蚁210,一台dys220,为什么dys220可以连接BF,而黑蚁却不能连接?都是收的二手。飞控会坏吗?黑蚁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看图

网友A:
驱动驱动

网友:
f4不能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驱动

装好了,一台能连,这台就连不了

网友:
驱动问题吧。或者是USB接口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