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解决APM飞控解锁的问题

楼主(2018-08-11):
APM四轴飞控固件也刷了,参数也校准了,就是解锁不了,哪位有思路

网友:
看起飞前检查,选项哪里红色表示自检未通过。室内无GPS,或者GPS定位精度不足,不容许解锁。
      解锁时,地面站上会有错误提示,看看那个部分出现问题。

网友:
把这个设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
罗盘校准好并放正才能解锁

网友:
要解锁,必须校准加速计、罗盘、遥控器,不然不能解锁。

网友:
解不了锁,看解锁时,窗口中是什么红字提示?

网友(2019-01-04):
在可选硬件中禁用电流计。

网友:
在配置调试中用向导过一遍,都过了就能解锁了。

网友:
一般是飞控未校准、GPS无信号等

网友(2019-03-20):
遥控各个通道都校准了没?我之前就是卡在这里,有一个通道忘记校准,结果解不了锁